[原创] 为什么PEX不能保存状态呢?

楼主(2015-11-02):
为什么我的PEX不能保存状态呢?file name里不能输入,直接选文件夹ok也点不了~

最佳答案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calibre所有窗口都不能输入,假如是,那么就是输入法冲突了。
在.cshrc里面加unsetenv XMODIFIERS,
然后source,然后重启virtuoso。

楼主:
    不是啊 LVS的状态就可以保存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