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放能分辨出0.5mV的DC差值吗

楼主(2015-11-02):
我设计了一个89dB的两级运放,然后在运放外用电阻接成比例差分运算电路,用于处理两个DC电压值的差值,然后乘以放大倍数,我想问下各位前辈们,运放能分辨出0.5mV的差值吗?

网友:
你要考虑你的 offset; 一般 offset因该有10~mV; 你的输入是一个dc信号的话,其实就相当于一个offset, 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有输出结果,我觉得

网友:
普通的不行,有offset。但特殊的可以,比如offset用特殊技术cancellation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offset通过特殊技术能做的0.5mv以下?,层主做过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能,嗯。auto-zero, chopper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时间过得好快呀,都研二啦,想加下大神QQ号,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请教下,方便不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Sorry,我几乎不上QQ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噢噢,那也没关系,有问题在论坛请教你哈。

网友:
可以的~~ 即使是有offset 的情况:
        R1 + R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2 Vina -  R2 Vinb
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 Vos     --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(R1 + R2)/Av + R1                 ( R1 + R2)/Av +  R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