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uck电路,开关频率的选择和电感的频率有什么关系?

楼主(2015-11-02):
buck电路,开关频率的选择和电感的频率有什么关系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简单地说,频率越高,功率电感值可以小,尺寸就小了。实际考虑的问题要多得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我想了解的是,比如电感的频率最大到10M,那么开关频率最大可以到多少呢?

网友(2015-12-03):
电感的频率和铁氧磁体牌号有关,具体可以找电感厂的catalogue。
为了系统稳定原则B值用标称值的一半或60%哈。他们工程师是这么对我说的Bw(实际使用值)=1/2Bs(峰值)
频率的话,跟着材料标号来我们40K-70K用的是pc40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另外,基本现在他们工厂是有计算表格的哈,填上数字,实际的线径,匝数比,匝数等等都会变基本拿过来微调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