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 A, DCO, 开关电容自动测试

楼主(2015-11-02):
各位版友,

下面是我写的一个Verilog-A 测试一个DCO的代码,需要做的sp仿真,使用spectre 仿真器

用“Parametric Analysis” 每次改变测试器的输入电压Vin,每一个电压值对应一组 0V 和1V的温度计码输出Dout。Dout控制DCO的电容阵列开关

Verily-A 编译没有问题,但是在spectre 仿真时,遇到了 不识别 “{”的错误。
这个“{”出现在我的Verilog-A代码中的测试向量部分。

请问如何解决?

网友:
这1000信元很好挣。spectre里用 val=[1 1 1]的格式给veriloga传parameter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解决了,感谢

    选中verilog-A instance,按q,调出Edit Object Properties.

    CDF Parameter of view 改成 veriloga

    用 [] 给veriloga 里面的array 传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