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ource 脚本的时候出现了错误, could not open script file

楼主(2015-11-02):
请问,source 脚本的时候出现了错误,Error: could not open script file "dc_setup.tcl" (CMD-015),???怎么解决,路径是对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权限问题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,权限问题,怎么解决?

网友:
如果是权限问题,你是没法打开这个文件的,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(2016-04-19):
回复 3# wyyazlp 请问你最后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啊?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要怎样解决

网友B:
我的找到原因了 把脚本里面的路径改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search path的问题吧

网友(2022-06-12)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找到原因了 把脚本里面的路径改一下就可以了

请问如何修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