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各位大神,怎么把netlist中的某个module变成black box?

楼主(2015-11-02):
请教各位大神,怎么把netlist中的某个module变成black box?在ICC中可以实现吗?还是说改netlist?
我想过把moudule中的除了IO的所有东西都删掉,可是这个module的output port怎么办?不是就悬空了吗?这个module的output port就是其他module的input port 啊,输入不能悬空啊

网友:
你说的black box不是macro吗?如果是的话参考macro怎么instantiate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