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sign plan 的疑问

楼主(2015-11-02):
请教下大家,chip level 时候做design plan,其中的power plan需要做吗?也就是pns。。clock plan不做,影响大吗?如果有很多macro ,plan group 里的macro是不是要自己先用飞线看看,摆的差不多,至于里面的block ring和chip的ring做不做都可以吧,主要考虑chip的strap要打好把,好用来切到plan group 里面,保持strap 的稳定。谢谢大家~

网友:
向ICC的AE请教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额,这样啊,谢谢了,不过现在没法问啊,只能请论坛的兄弟解惑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