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编译通过,但是仿真出问题了

楼主(2015-11-03):
module tx(clk,din,reset, wr,ce,dbf, txd,state,state0);
input clk,reset ,wr,ce;
//clk=11.0592MHz
//baud=11.0592Mhz/12=921.6kHz

input [7:0]din;
output txd,dbf;output [3:0] state;output [1:0] state0;
reg[7:0] data;
reg[9:0] shift;
reg[4:0]  count,t;
reg [3:0] state;
reg [1:0] state0;
reg dbf,tbr; //  dbf--data buffer full.    tbr--transmit buffer ready.

wire txd;
assign txd=shift[0];

always@(posedge clk)
if (reset==0)
  state0<=0;
else
case(state0)
  2'b00:begin
      if(wr==1 && ce==1)
         begin state0<=1;data<=din;end
      if(tbr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数据准备好
         state0<=2;
    end
  2'b01:if(wr==0  || ce==0)
       begin  dbf<=1;state0<=0;end
  2'b10:begin dbf<=0;state0<=0;end
endcase
always@(posedge clk)
if (reset==0)
    begin  state<=0;  shift[0]<=1;end
else

case(state)
4'b0000:if(t==11 && dbf==1)
   begin
      tbr<=1; state<=1;t<=0;
      shift[9]<=1;
      shift[8:1]<=data[7:0];
      shift[0]<=0; //bit0:start bit
   end
else
  if (t<11) t=t+1;
4'b0001: if(t==11) //bit1:d0
    begin       shift<=shift>>1;       shift[9]<=1; state<=2;t<=0; tbr<=0; end
   else
    t<=t+1;
4'b0010: if(t==11)          //bit2:d1
    begin       shift<=shift>>1;       shift[9]<=1; state<=3;t<=0;    end
   else
    t<=t+1;
4'b0011: if(t==11)          //bit3:d2
    begin       shift<=shift>>1;       shift[9]<=1; state<=4;t<=0;    end
   else
    t<=t+1;
4'b0100: if(t==11)          //bit4:d3
    begin       shift<=shift>>1;       shift[9]<=1; state<=5;t<=0;    end
   else
    t<=t+1;
4'b0101: if(t==11)          //bit5:d4
    begin       shift<=shift>>1;       shift[9]<=1; state<=6;t<=0;    end
   else
    t<=t+1;
4'b0110: if(t==11)          //bit6:d5
    begin       shift<=shift>>1;       shift[9]<=1; state<=7;t<=0;    end
   else
    t<=t+1;
4'b0111: if(t==11)          //bit7:d6
    begin       shift<=shift>>1;       shift[9]<=1; state<=8;t<=0;    end
   else
    t<=t+1;
4'b1000: if(t==11)           //bit8:d7
    begin       shift<=shift>>1;       shift[9]<=1; state<=9;t<=0;    end
   else
    t<=t+1;
4'b1001: if(t==11)          //bit9:stop
    begin       shift<=shift>>1;       shift[9]<=1; state<=0;t<=0;    end
   else
    t<=t+1;

default
  begin  t<=0; state<=0;end
endcase

楼主:
急求 在线等  这会不知道是不是都睡觉了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可能要添加一些信息,会更容易让别人帮忙分析。一般的,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人,都只有上班前5分钟左右看帖子,5分钟之内分析不出来,往往就跳下一个帖子了。所以,提供更多的信息,有助于解决你的问题。
1. 最好简单描述你这个代码中的问题 ,至少你自己知道,哪里是不对的,哪怕是你不知道代码哪里不对,只知道波形图不对,也最好指出。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模块是干嘛的,从波形图很难短时间内看清楚哪里有问题。

2. 最好简单分析你自己的代码,并写出分析思路,你分析到哪里之后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,因为这样不用贴大段代码,只需要贴一部分,有助于别人帮你分析,这个如果你是在对verilog不了解倒也可以不用或者少分析。

3. 贴大段代码不是一个好方法,可是是在没办法的话,起码可以做到把代码编辑的漂亮一点,这样别人好看。一行定义一个变量,两个空格的缩进也是很必要的。

实际上,我花了两分钟看这个代码,一眼没看出来什么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知道啦  下次争取改进 这个我用function仿真就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