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下routing blockage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3):
为了避免drc的问题,我在各个sram的出pin位置增加了一层routing blockage,请问这个只是在preroute之前起作用么?route后可否将其删除。

网友:
在route的时候也起作用,不过pin脚是会硬连进去的,所以打不打没什么作用

网友:
如果在routing的时候,RAM的pin上还有routing blockage,那么route之后会显示DRC violation的。所以一般在route之前要把pin上的routing blockage去掉,留出出pin的位置。

网友:
在绕完之后删除做verify就好,如果后边修vio会有走线drv的话可以考虑再加上,但是感觉可能后边修vio的时候产生spacing drv的时候应该不多,所以手修应该也行。当然这个没试过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