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网表中 assign 会导致什么问题 ?

楼主(2015-11-03):
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是用来解决 assign 问题的
user_guide 中说是 Layout tools may not be able to handle assign statements in the Verilog netlist.

assign不就是两个port直接相连么?有什么问题么?

还看到user_guide 中说: good design practice dictates that eachport has a unique driver

求高手指点,如何有assign后端会出现什么情况(查了下icfb版主说后端不受影响),如果不加buffer会有什么问题?

网友:
assign是RTL级的语句,后端的tool是不能是别assign的,要让后端识别,就必须把assign变成GATE level。一般都是在两根net中间插一级buffer。

网友A:
从电路连接关系看是存在assign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
对设计的影响就是进行后仿时会影响VCS的反标的,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(可能的隐患)还是把assign解决掉比较好。
当然保留也没有大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感谢您的回答

网友(2021-06-15):
引用 网友A:
从电路连接关系看是存在assign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
对设计的影响就是进行后仿时会影响VCS的反标的,为了避免 ...

你好,请教一下:这个是如何影响 VCS 反标的,工具会报哪类 Wanring 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