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op level design的input/output delay问题

楼主(2015-11-03):
请教下,如果是top level design,外面连接的是模拟模块,是否依然需要设定set_output/input_delay,如果需要,此时这个值,是由谁来定的,模拟工程师与数字工程师来协定么?

网友:
是需要的,这个需要数字工程师根据经验来设定。具体可以看看这个帖子: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06407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