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libre 的 ixl版本和aoi版本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5-11-03):
请教calibre 的 ixl版本和aoi版本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个人感觉ixl适配老的系统,aoi适配新的系统

网友:
ixl 是 Red Hat 5的版本
aoi 是 Red Hat 6的版本

网友(2016-02-28):
回复 网友A:

Calibre PEX

Calibre PEX

网友(2017-05-04):
好像是32bit(aoi)/64bit(ixl)

网友:
ixl 是 Red Hat 5的版本
aoi 是 Red Hat 6的版本
引用 网友B:

    正解!

网友:
原来如此

网友(2017-09-07):
現在新的版本已經沒有32bit的版本了,

ixl 是 RHEL 5的版本
aoi 是 RHEL  6/7的版本

网友(2017-10-10):
回复 网友C:

   顶

网友(2018-12-16):
我在RHEL5和RHEL6上都安装了ixl,似乎也没问题

网友(2021-02-16):
ixl是32位还是64位的?

网友(2021-03-21):
标记一下,谢谢

网友(2022-03-14):
good answer
ixl 是 Red Hat 5的版本
aoi 是 Red Hat 6的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