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RAM面积问题

楼主(2015-11-03):
求教各位大神,如果一个大的双端口ram(比如256kB),在速度和功耗都不变的情况下,将它分成4等分,即4个64KB的RAM。那么综合出的面积是一样还是增大了?如果增大,大概增大了多少倍?为什么会增大呢?

网友:
Dual-Port 1M 的面积比四个Dual-Port 256k 的面积小,但是速度会稍微慢一些,整体功耗大一些。容量是指Cell的数量,但是peripheral管子不包含在内。用四个256K等于多了很多peripheral管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