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不同频率的振荡器实现方法

楼主(2015-11-03):
请问各位 10M  50M 100M  500M  的振荡器分别用什么电路实现比较好呢?允许误差50%,可以为每个频率点单独做一个振荡器,也可以做可调振荡器使其覆盖所有频率请问 是用张弛振荡器,PLL还是别的方法实现?

网友:
50%的误差也需要PLL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可以用什么样的震荡电路实现呢?多谢指教!

网友:
relaxation可以做的几乎只和RC相关,可以很容易满足50%精度要求,但是500M的估计还得环振+calibration
PLL是肯定没必要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目前是这样想的,50M以下用张弛振荡器,50M-500M用环振,50M-500M频率范围内用环振,不知有没有什么电路能实现50M-500M频率范围用档位调,定在某个档位后频率随corner变化小于50%。

网友:
环振,在电流源或负载电容上做trim bi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