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annotate可以显示,为什么画不出来啊?

楼主(2015-11-03):
vdd的电流annotate可以显示,为什么画不出来啊?

网友:
可以在电源下面串一个0V的电压源,测那个0V电压源的电流。以前遇到电阻两端的电流测不到的情况。

网友:
仿真前,先放在output里边

网友:
spectre的静态点dc仿真是不能plot的,
另外,都显示出来了为什么要plot呢?

楼主:
spectre的静态点dc仿真是不能plot的,
另外,都显示出来了为什么要plot呢?
引用 网友A:

    我仿的不是直流扫描就是瞬态~

网友:
楼主具体说下想得到什么结果?扫描电压看输出电流?

楼主:
楼主具体说下想得到什么结果?扫描电压看输出电流?
引用 网友B:

    是啊 扫PD看关断电流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