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去消除route之后的glitch

楼主(2015-11-03):
在route之后进行opt有很多的glitch没有清掉,该怎么去修

网友:
有尝试opt时set maxlength 吗

网友:
在route的时候加些NDR,sheiding可以解决一部分glitch的问题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尝试一下试试

网友:
glitch怎么报的,又不是一定要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