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提取spice网标多finger问题请教

楼主(2015-11-03):
我使用calibre提取spice网表时,由于layout中使用了多finger器件例如,instance标准单元库中NMOS时,Array Row和Array Col分别写2,提取spice网表时将其视为了四个NMOS并联,但我希望spice网标能将多finger的NMOS视为一个大的器件,请问该如何设置?即,网表中显示成一个NMOS而不是四个NMOS并联

网友:
试一下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

楼主:
试了,还是四个并联的MOS

网友(2020-05-15):
大佬,请问解决了不呢?求教如何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