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老板让我把一个原本只能跑800M设计提高到1.6G,我该如何做?

楼主(2015-11-03):
RT
16nm tsmc工艺,这个设计也不小,而且我设计经验比较少,不知道哪个是重点啊?
如何设计高频率电路,求大侠指教。

网友:
我知道高频电路的ESD保护需要低电容吧,剩下的部分得靠其他哥们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把你的设计约束到1.6G综合一下,看报告,关键路径在哪里,如果违例严重,就从逻辑功能上分析有没有可能分多个cycle来做了违例很小的话,看看逻辑上面优化优化,用些小手段。

网友:
牛啊,有钱老板。
综合看报告,能综合优化的优化,不能优化的打回去改设计

网友(2016-07-20):
如果相同工艺的话设计一定要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