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高线性度放大器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3):
最近在研究一个开环工作的高线性度缓冲器(单位增益运放),对于一些常用的线性化方法Razavi在他的第13章中有提到,下面这个是他讲到的后校正“post-correction”方法,思想是两次非线性转化(V to I然后I to V)提高放大器的线性度,我对这个方法很感兴趣,但是拉神这里讲的很少,只是提了一下而且没有提到任何参考文献,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关注过这种方法实现的高线性度运放的问题?能否指教一二,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入手去搜索文献,现在找到的一些都跟这里提到的关系不大,请各位赐教啊!

网友:
这个在我们常用的电路中有挺多的啊,只是你平时可能直接拿来用而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奥妙罢了。像你图(c) 的那个运放,或者我们常用的电流镜,都是这样的例子。

楼主:
   这个常用吗?负载是NMOS 都哪里在用  请举个例子吧

网友:
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反向的结构?

楼主:
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反向的结构?
引用 网友A:

    反向的意义在于学习  况且这是在学校   如果只是为了得到结果  我大概也没有兴趣再做这些工作 还不如去看看书更能充实自己
现在遇到一个电路需要一些理论上的指导好方便调试以及分析   就像帖子里说的   这方面不知道如何下手  所以来请教一下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前辈
您能给点什么建议吗?

网友A:
反向的意义在于学习  况且这是在学校   如果只是为了得到结果  我大概也没有兴趣再做这些工作 还 ...
引用 楼主:

    你反向提的电路应该不会用razavi 书上的那种结构吧?

楼主:
你反向提的电路应该不会用razavi 书上的那种结构吧?
引用 网友A:

   当然不可能啊   但我觉得思路跟拉神的这种想法类似,所以想找些这方面的资料看看

网友(2016-04-12):
楼主能推荐几篇关于提高线性度的论文否

网友B(2016-09-14):
楼主,有没有几篇高线性度的缓冲电路推荐,最近我也在设计,但是用了带负反馈的源极跟随器,但是效果不是很好,求赐教

网友(2021-08-23):
引用 楼主:
反向的意义在于学习  况且这是在学校   如果只是为了得到结果  我大概也没有兴趣再做这些工作 还不 ...

您好,我想问一下开环运放的线性度跟其VDD有关么?

是否VDD越高,开环运放的线性度就可以跟闭环运放线性度相比拟,进而可以直接用作流水线ADC中的余差放大器,而不用高阶校准?

网友(2025-07-31):
我最近也遇到了相关问题。博主方便把已经搜到的相关文章分享一下么?我顺着你的基础再找找文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有没有几篇高线性度的缓冲电路推荐,最近我也在设计,但是用了带负反馈的源极跟随器,但是效果不是很 ...

大佬,请问现在您有何进展可以分享给我们后来人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