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help 逻辑综合时钟约束问题

楼主(2015-11-03):
逻辑综合 顶层有两个模块 用的时钟clk_1 clk_2是由分频模块clk产生的  请问这种时钟怎么约束??
例如   秒表计数显示设计  一共有三个模块:分频模块,计数模块,数码管显示模块  ,系统时钟50Mhz,分频得到clk_1 1Khz给计数模块,clk_2 1hz给显示模块,怎么对时钟进行约束??????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用create generate clock处理分频时钟,你可以找个文档看看

楼主:
1khz是U3的数码管显示时钟,1hz是U2的0到1000的计数时钟

网友:
这种数码管显示的例子一般都是用FPGA来做的吧。FPGA一般不用写这些约束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举个例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