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已解决】set_dft_signa -view existing_dft | spec 这两个选项怎么理解?

楼主(2015-11-03):
DFT Compiler uses views with the set_dft_signal command to control how DFT signal are used by dft_drc and insert_dft
             -view spec : DFT signals that DFT Compiler should use during insert_dft
             -view existing_dft : DFT signals which must be understood for the design to pass dft_drc

这两个选项怎么理解呀?本人新手,在自学。看不太明白啥意思。请指点一二,谢谢了先。

楼主:
似乎这个帖子有讨论这个问题:
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297625-1-1.html

摘抄精华:

[对bingling512使用狗仔卡]

网友(2011-07-14):
个人理解:
existing_dft,用于定义插链前已经连接好的信号。比如时钟复位,跟一些constant的控制信号一般在插链前已经连接好了,只需要告诉工具这是一个什么信号,控制为什么值就行了。
spec:用于定义未链接好的信号,再插链时需要工具连接。比如scan_enabl,si,so。
另外,如果进行插链的电路里面已经有插好的链,那么其scan_enable也定义为existing_dft。比如,有一部分IP已经插好链了SE连到了端口dft_se,还有一部分寄存器在这次插链的时候希望把SE也连接到dft_se上去,这样就可以把dft_se在existing_dft和spec里面都定义一下。

网友(2016-01-24):
duo 多谢二楼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