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PEX提取的时候,有四个管子衬底线未命名时,会把g、b短接起来,为什么?

楼主(2015-11-04):
PEX提取的时候,偶尔出现两个N管串在一起接地,提后仿网表的时候,会有栅、衬底短路的error(比如18和40、48和52的栅、衬底),LVS已验证电路和版图一致,为什么呢?

网友:
生成的schematic上, 两个管子放的太近, gate and body重叠上了:)
pex calibreview extraction设置的地方, 选择 device array, 90%, 动一动setting什么的 就好了

网友:
电路上没有命名就是4个不同的节点,命名之后是就是同一个节点。
版图上这四个家伙是放在一起的,共用一个衬底,所以是同一个节点。

楼主:
提示的是40、48的g和18、52的g短路,明明没接一起,LVS都过了~

楼主:
生成的schematic上, 两个管子放的太近, gate and body重叠上了:)
pex calibreview extraction设置的地 ...
引用 网友A:

刚刚已经问到答案了,后来设的0.5,没有error了,0.5也没什么问题吧?

网友(2016-12-27):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609343-1-1.html

感觉也可以参考这个解决。
我之前pex遇到同样问题,包括overlap 和shorted。

按照上述帖子方法加array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