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电容钳位电压不恒定,大家帮忙看看

楼主(2015-11-04):
电容右边开关断开后,电容两端电压不能保持恒定值,会变大。断开SF 就可以保持恒定值。
怀疑是SF GS电容导致的,请问大家这么想对不对?有什么解决办法啊?

楼主:
别沉啊 顶起来

网友:
应该是MOS管关断有电荷过来 ,你做一个同样size的dummy开关这里,在那个开关关断时,打开这个dummy开关,看是否会好一些。或者让这个开关size尽量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