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简单的反相器

楼主(2015-11-04):
VDD降低后,好处和坏处分别有什么?

网友:
好处是功耗降低啊,反相器的动态功耗c*vdd^2,坏处是两个管子的电阻变大,有个电阻公式,还有电源降低,会减小信号的摆幅,增加了对外部噪声源的敏感性。电源降低会增加反相器的延时,当电源降低接近2Vth时,门的延时增加特别明显,这个也是有公式的,延时与电源成反比,与CL成正比,与(w/l)成反比。

网友:
好处:功耗低
坏处:速度慢,抗电源干扰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兄弟你哪个学校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学校一般

网友:
看看《数字电路透视》吧,讲得很清楚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谢了
   看了,就是懒,想找人总结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fin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