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 vivado HLS

楼主(2015-11-04):
大家好,最今我第一次使用xilinx vivado HLS,希望将一个C语言写成的演算法经由HLS转换成verilog,但是我查了一些网路资料,发现C转RTL会有时序的问题,那么vivado的软体在进行转换时是不是也需要注意时序问题?

网友:
设置好要求的频率,软件最后会给个所能达到的频率,达到你的要求就没有问题。
我用过300M时钟做矩阵分解,在板子上跑是没有时序问题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些资料说C次逐步执行但是verilog是并行执行,请问这样利用HLS转换的话vivado是否会考虑C执行顺序问题

网友:
一般算法类的都没有什么问题,会考虑执行问题

网友(2019-06-26):
确实有点多,消化消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