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谁有BF998的designkit 或者spice parameter,求共享

楼主(2015-11-04):
求共享BF998的designkit 或者spice parameter

网友:
同學, 請上NXP網站下載spice model
PS. 它將被NXP停產.....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,但是我在nxp的网站上找到的datasheet里没有找到spice parameter,还有下载的BF998.zip也没法使用。请问兄台还有其他办法嘛

网友:
BF998.zip只是壓縮檔, 解開後裡面有個BF998.prm就是spice model fi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