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计算y=a+bx+cx^2减少运算量和开销的方法?

楼主(2015-11-04):
在具体计算一个一元二次的多项式的时候,有哪些方法算法可以最大程度减小运算量和开销呢?比如对系数abc进行适当编码以后,乘法用移位来替代。 等等。。
不知道大神们都是怎么做的呢?
求指教。

网友:
a+(b+cx)x ,1个乘法器1个加法器,2次循环。
如果系数可选,例如做多项式逼近算法,你说的就是好方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。。这些我都知道啦。。只是想知道有没有更加节省开销和减少运算量的具体做法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更多就不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