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调查] ESD solution

楼主(2015-11-04):
同志们,大家在进行IC设计的时候,难道真的木有ESD方面的需求吗?例如:8kV、15kV这样的高压防护需求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

网友:
有需求,但是都需要结合工艺,不同工艺解决方案不同吧

网友:
要看芯片的应用。一般需要hot plug的产品,相关的IO ESD起码需要5KV(HBM)以上。

网友:
看应用。经常用手碰的,一般情况下打模组,空气模式下都要过8KV、10KV吧。至于单芯片对pin做ESD的测试,不太清楚,但2KV应该是要满足的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foundry提供的ESD cell基本都是2kV、4kV的,效率不高,面积还大。   分立器件的做法是通过工艺来做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有道理,RS485、RS232这类的芯片已经需要contact 15kV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hot plug的现在应该不止这个等级了,普通的接口需要至少contact 8kV了。最新的已经要求contact 15kV。

网友:
2KV和4KV是基本需求, 若能达到8KV以上就算是不错的了, 其实这也要看芯片的大小和应用性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这个看成本

网友:
一般芯片HBM 2kV就够了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确实是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共同进步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确实是这样的,不过现在一般的DSP、MCU,8kV已经是最低标准了。

网友(2017-07-12):
superESD,很熟悉的名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