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问题

楼主(2015-11-04):
网表提取时,电容提取出来是面积,而不是w=?和l=?的格式,求大神指教一下,是不是电容的cdf设置有问题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首先你需要了解CDF是干什么的,然后 CIW--》 Tools--》CDF--》Edit, 这是图形界面的或者也可以把CDF dump出来修改:
在CIW里面输入: cdfDump("your_lib_name" "dump_file_name" ?cellName "your_cell_name")
打开 "dump_file_name" 这个文档,找到
    cdfId->simInfo->auCdl = '( nil
        netlistProcedure  ansCdlCompPrim
        instParameters    (C M)
        propMapping       (nil C c M m)
        termOrder         (PLUS MINUS)
        namePrefix        "C"
        componentName     "cap"
        modelName         "cap"

修改instParameters 与 propMapping

instParameters    ( W L M)
    propMapping       (nil W w L l M m)

具体修改还需看你的device是怎么定义的

改完在load回去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大哥,能解决这种问题吗?

网友:
如果你用的是pcell的话,那就是这个pcell没有做好,网表提取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。
你可以试试,用两种方法分别提取网表,就知道是不是pcell的问题了
第一种,是直接用calibre提取网表
第二种,是用用cadence自带的提取网表的方式,这样最后比较下
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,最后发现是pcell本身的问题,其实也就是fab厂的PDK没做好

网友:
这个问题好像之前有人提过,仔细看看你的Runset File,修改一下应该就可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我让你发的这个帖子,你居然问我能不能解决!

网友:
cdf的问题,修改cdf即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大神,能说明一下,cdf修改哪里吗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们就是这么这样修改的,结果出现这样子。网表提的时候就默认是乘法,怎么修改网表格式呢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确实不行啊
我有个笨办法,就是把cap 当做一个subckt来用:
   cdfId->simInfo->auCdl = '( nil
        netlistProcedure  _ansCdlCompParamPrim       ;;;;;ansCdlCompPrim
        instParameters    (width length M)
        termOrder         (PLUS MINUS)
        propMapping       (nil width w length l M m)
        namePrefix        "X"
        modelName         "cap_subck"
    )

导出来的CDL是这样:
.SUBCKT test
*.PININFO
XC0 net2 net1 cap_subck M=2 W=10u L=10u
.ENDS

这个需要在CDL文件开头定义一个subckt:

.SUBCKT cap_subck plus minus
C0 plus minus $[cap] w=width l=length
.ENDS

希望对楼主有用

网友(2024-12-23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为啥改完nameprefix为CM之后调用器件还是M开头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