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ipeline ADC 最新动态,其中那些模块最容易创新

楼主(2015-11-04):
求大神,pipeline ADC 最新动态,其中那些模块最容易创新呀

网友:
可以考虑考虑这些,但不知道哪个对你是容易的
1. calibration for deep sub-micron process;
2. interleaving and calibration for ultra-high speed;
3. replace the OTA with novel architectures such as SC-amp, ring-amp, inverter-amp, etc;
4. hybrid architectures, such as pipelined-SAR, pipelined-Sigma/delta;
5. RF sampling with high SNR and SFDR;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哇,你是从哪里看到这些课题的呀

网友:
    在这么多年实际工作中根据应用需求、技术需求发现的吧,都是很实际的问题

网友:
5. RF sampling with high SNR and SFDR;
很有用的方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关于第三点, 根据实践中获得的反馈, 你有什么评论?

网友:
回复  lonerinuestc

    关于第三点, 根据实践中获得的反馈, 你有什么评论?
引用 网友B:

    我只实践过类-inverter的OTA,应该说从噪声、功耗、动态范围方面都是极佳的,遗憾的是不太适合高速设计,因为PMOS毕竟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inverter-based 的方案,因为inverter 的直流工作点的不确定,我发现都需要auto-zeroing来reset一下,不知道你怎么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