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Modelwriter 生成理想DAC是,无法改变参数

楼主(2015-11-04):
大神们,我要生成一个理想的DAC,可是在modelwriter中,如图所示的参数没有办法更改,这是怎么回事儿,有没有谁遇到过??诚心求指导,谢谢

网友(2016-11-01):
软件冲突,吧外部软件管理。实在不行改字母键上方数字输入,别用小键盘。具体啥软件冲突不再清楚,我的是金山词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