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线性充电模块稳定性问题

楼主(2015-11-04):
Hello 各位:
    请问在线性充电器充电过程中在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转换阶段,如何保证稳定性?因为我在测试一款线性充电器时,发现在恒流充电到恒压充电的转换点附近存在电流震荡现象,不知道是否从何考虑?请指教,谢谢!

网友:
這是充電器設計上最麻煩的部分,因為loop 控制方式在這裡切換。你查一下paper 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  恒流loop和恒压loop要切换。看你的实现方式,如果是充电mos集成的,恒流是电流镜镜像,这个问题要好处理一些。如果是外挂MOS,通过loop稳定采样电压来恒流,就麻烦一些。解决方法就是稍微牺牲恒流loop的精度,总体上要让恒压强于恒流,
切换的过程,注意两个loop的GM和 MOS Gate的拉断管的设置等等

但实际上这个参数不是很重要,也与你的测试方法有关。因为负载其实电池,实际是一个很大的电容。就算真的再震荡,接上电池后也不大看得出,感觉像“纹波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楼上的回复,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在切换过程中,出现了电流震荡,我们通过电流探头测试流入电池的电流,在电池电压升高,电流出现不规则震荡现象,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