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rc的使用

楼主(2015-11-05):
有木有大神有rc使用的中文教程。小白不会使用,求大神不吝赐予。

网友:
没有, 学ic必须学会英文资料,否则走不长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弱弱地问句:RC 是什么?

网友:
2楼正解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RC extraction

网友:
应该是rtl compiler吧,cadence的综合工具。
rc exrtaction工具是qrc又叫fire&ic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RTL Compil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