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HSPICE模型的引用

楼主(2015-11-05):
大家好,有一个问题想请教。
目前我们使用的一个HSPICE模型库里,NMOS和PMOS是这样定义的

.subckt n_mis d g s b ....

mmain d g s b nch ....

.model nch.1 nmos (LEVEL=... LMIN=... LMAX=...

.model nch.2 nmos ( LEVEL-... LMIN-...LMAX=..

....

.model nch.30 nmos (LEVEL-... LMIN=... LMAX=...

.ends

可以看到,NMOS的model是定义在一个叫n_mis的子电路里的。可是,在抽取电路网表的时候,抽出来的晶体管却是直接引用的model,比如

MNM1 nch A B C D l=... w=...

也就是说,在没有实例化n_mis的情况下,n_mis内部定义的model被直接引用了。电路仿真没有问题。请问,这样的引用符合HSPICE语法吗?我对HSPICE语法了解很少,还请大家指教。谢谢。

网友:
如果要调用subckt定义的模型,要用x做器件前缀。
我不知道你的网表是从原理图上抽出来还是版图上提起出来的,
前者是自己设定的,后者是电路提取文件里对器件进行定义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网表是CALIBRE从版图里抽取出来的,里面的晶体管都是直接实例化model而不是subckt。使用的HSPICE库里,model是定义在subckt里的。但似乎仿真器可以直接把model从subckt里识别出来,然后与网表里的管子结合仿真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就是lvs或者exc文件里定义的。不是从subckt里识别出来,这个模型可能在部分里已经定义过了。也可能是其他文件,看看开头有没有include

网友C(2019-05-10):
你好!我现在仿真出现了跟你相反的情况,但应该是同一类型的问题。我的N/PMOS是定义在model里面的,但是我的PEX提取出来的器件那边,就是以X开头,等于是调用子电路。然后去仿真时,会报错,说找不到定义的N/PMOS,如果去掉X,就能正常仿真了。

网友D(2022-03-18):
引用 网友C:
你好!我现在仿真出现了跟你相反的情况,但应该是同一类型的问题。我的N/PMOS是定义在model里面的,但是我 ...

你好,我现在也有同样问题,就是Spice文件里含有.subckt跟.model,通过PEX提取出来的网表进行仿真的时候提示mos管的Model没有定义,我看了一下我的网表文件里没有找到已X开头的而是以M开头的,请问这种情况需要如何修改?谢谢!

网友E(2023-05-26)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我现在也有同样问题,就是Spice文件里含有.subckt跟.model,通过PEX提取出来的网表进行仿真的时候提 ...

遇到同样问题了,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遇到同样问题了,请问解决了吗

把M改成X就行了,毕竟Calibre不认识subck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