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布局布线有可能增减FF的数目吗?

楼主(2015-11-05):
ENCOUNTER APR之后的FF数目和读入设计的不一致,这个有可能吗?

网友:
应该不会吧!如果少了FF lec的时候怎么会过。 FF是一个map&compare point哇。这个点没有怎么比对。

网友:
不会的, all_register 出来的肯定是一样的,  状态机数目怎么可能改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你的回复。我又看了一下设计,确实是APR之后FF的数目不一样了,但是formality里的检查是可以过,显示没有unmatch point以及Verification succeeded。
如果是以下这样的情况,你觉得会不会产生FF数目的差异?

假设我调用库里的寄存器直接搭建了一个状态机的状态寄存器,以独热码编码。然后,我用RTL编写状态逻辑和输出逻辑,并且把这两个逻辑模块放在和状态寄存器不同的模块里。在综合的时候,不选择ungroup并强制工具保留所有的状态寄存器。这样的话,对于一个8个状态的状态机,综合出来的结果就有8个状态寄存器。然后,把这个综合得到的网表再在DC里打散一次,但不做其他任何优化。接着,把这个打散的代码送给ENCOUNTER。在APR的时候,不再强制工具保留那些状态寄存器,这样的话,ENCOUNTER是不是有可能会优化状态寄存器的数目以及相关的逻辑,从而达到缩小面积的目的呢?比如ENCOUNTER是不是有可能把状态寄存器的数目缩减到3个呢?

网友:
这个不清楚哎!~~~正在学习当中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斑竹 瞧瞧4楼吧。。

网友:
按你的说法是flipflop数目少了,是不是single bit变成multi bit了(multi bit banking)?
能否按footprint summary一下各种flipflop的数目?

网友:
优化的时候,有一个simpfy netlist 的选项,如果开启,有可能改变register的数目。关掉就不会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我想应该不是因为FF的类型变化了。在我们的设计流程中,只有一种FF被允许使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其实我在之前的设计中看到过APR后FF数目变化的情况,但当时是因为我们故意使用了冗余,所以ENCOUNTER删掉一些实际上不影响功能的FF,这在我们看来也是合理的。这一次应该没有使用冗余。当然,我只负责后端,对于代码本身基本一无所知。

网友:
setOptMode 里边两个参数,不知道有没有用

网友:
如果开启了multi bit的registers, 当然会变化了. 如果没有开启不会变化.

网友:
ICC 有没有类似simplifyNetlist 的设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