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DS仿真求解算法准确度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5):
ADS的LAYOUT仿真有两种算法FEM和MOM,想请教下两种算法在微波电路(20GHz)以上的仿真中,哪一个准确度较高,我对比过:同样一个电路,仿真结果相差较大,我应该选择哪一个?请各位大牛指教!

网友:
FEM高。20gHz仿真都不是很准。仿真设置很重要。HFSS高频比ADS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