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样用kill实现block&block pin 飞线显示

楼主(2015-11-05):
假设自己有个block,别人的block只有pin信息,建立了create-->pins from labels 信息(5141)
两个block pin太多,又要线连接,pin不知道在哪里,效力太低。如果可以用飞线显示出pin的连接位置。
这是我个人的想法。请求高人指点或skill 程序。谢谢!

网友:
飞线暂时不知道
不过可以search label,然后自动跳到改label的位置,不知道现在的版图工具是否自带~
没有,用skill实现也方便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。。。还没看懂要求,那么问下两个block的需要连接的pin name相同吗?

网友:
你的layout是不是有XL关系呢? 如果有XL关系,电路有连接,layout有对应的pin是可以有飞线的。 不过觉得可能你没有XL连接关系,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, 你的pin连接关系是怎样呢? 是这2个block有相同pin名字就认为需要相连吗?还是其它?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答。
两个block的需要连接的pin name是相同的。但其中一个block是ip,只有pin.没sch.
其实,我想实现就像pcb layout一样,想看那个pin连接关系,用mouse点下出现飞线连接关系。

网友:
如果用skill来create pin的话 一般是这样
cv=geGetEditCellView()
1.  shape=dbCreateRect(cv list(layer purpose) bBox)   ;;;比如 create 一个rectangle
2.  myNet=dbCreateNet(cv "myNet")  ;;; create net
3. dbCreatePin(myNet shape)   ;;;;;create pin
然后 shape就会有pin的信息 "myNet"。
即使是没有XL关系的话,在同一层cellView,   2个shape比如path/rect , create同样的pin name也是会有飞线关系的。
但是你的是2个block, Pin信息都是在block里面的,没有XL关系的话在上一层也是没有fly line的,  难道在每个block的外面pin位置再create pin? 或者打上label然后用create pins from labels, 一样效果。不过都挺麻烦的, 而且如果你的block位置变动了又得重新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