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VHDL语言 综合 的一个小问题,求助

楼主(2015-11-05):
在 vhdl 中用 for 循环可以综合

在for循环中对 i 进行 加、减 的操作 可以综合。 例如

test1 : for i in 0 to 7  generate
              a(i+1) <= b(i) and '1';
            end generate;

我的问题是,当for 循环中 对i进行操作是,能不能 综合,  例如
test1 : for i in 0 to 7  generate
              a(i*3) <= b(i*4) and '1';
            end generate;

求 知道的大神  赐教!!!!
感谢!!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自己顶两下

网友:
RTL级好像一般不建议使用for循环,直接写开可能好一些,消耗的资源是一样的,for循环综合后也是复制电路。
定值的乘法,好像预编译的时候就确定了,不会消耗资源;但是变值的乘法,会综合成乘法器。

没有这样用过,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,个人意见。

网友:
你的变量i的定义的类型是什么?,VHDL是可以直接利用*做数学运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