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能打开,但用不了

楼主(2015-11-05):
以前是用DC2008的,更新为2013后,在图形界面里面任何地方都输入不了东西,终端那里可以输入命令,但最后设定约束命令就不行了。希望大神们指个路

design_vision> set_max_total_power 0 uw
Information: Command 'set_max_total_power' is obsolete and is being ignored. (INFO-102)
0

楼主:
换回08可以,应该是license的问题

网友:
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? 什么版本的内核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用的是centos7.其他东西我不太懂,我是刚入门linux和synopsys软件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新的系统不代表兼容性好,目前来看CENTOS 6是没问题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换了2010,可以进入DV,但是今天跑的时候,出现这错误:
Error: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'DC-Ultra-Features'. (SEC-51)
Please contact  at caesar@(none), who is
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.
Information: Defining new variable 'enable_lib_cell_case_sensitivity'. (CMD-041)
Information: Defining new variable 'collection_deletion_effort'. (CMD-041)
0
license制作问题吗?能分享下你的石皮解工具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前辈,可以告诉我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系统,还有对应可以跑的synopsys软件吗?

网友:
6.3 6.4均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