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harter pdk,cbd 转 OA 格式后,出现版图错乱问题。

楼主(2015-11-05):
本人的工作环境是redhat6.0,安装的是cds610,采用charter035工艺库,进行完cbd----OA转换后,调用vcell 版图出现版图错乱现象。 求大神们指点迷津。原先用ic5141 没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问charter要OA格式的lib就好了,自己弄出错了不好
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用OA格式的PDK就可以了吗?
还有个问题,之前在5141中画好的版图能不能转到6里面来啊?

网友:
cdb to oa composer  schematic 是沒問題
但是 layout 不確定  . 不過 先前轉過一些pdk 是 可以 .

或是你自己把部份 丟上來, 看是否其他人版本轉oa 可以  .
當然 chartered 願提供最好
就怕沒有 . chartered 如果跟本沒有 ic615  只有ic514  你要他如何提供 ?
他們大公司使用 非法會被抓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