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数分频锁相环SDM

楼主(2015-11-05):
求问小数分频锁相环中的SDM,它的时钟为什么要接分频器的输出而不是直接接参考源的时钟?

网友:
那是必须得,本来你的小数分频也是对于输出信号而言么。既然是对输出信号分频,当然要用输出信号作调制器输入时钟了

网友:
because data generated from sdm will be sampled by divider clock

网友(2016-12-21):
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论文,可以推荐下

网友:
主要是divider的时序问题

网友(2017-06-13):
帖子都两年了但是还是想凑一下热闹,timing的说法本人认为欠妥。其实像2楼说的这个是必须的。

SDM在每个时钟下都会给MMD重新load一个分频比,如果用了FREF作为时钟,那么一定存在一个时钟来了之后,上一次的分频还没有跑完,或者一个分频跑完了之后时钟还没有来的情况。所以只有用FDIV才能保证每次刚跑完前一次的分频新的分频被load到MMD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如果采用了参考频率做时钟,会出现什么问题?锁定不了吗?还是会增加锁定时间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没有见过这种设计,我想它还是有可能锁定(结合SDM的设计方式,也很有可能锁定不了),但是就算锁定其频率也是不对的。

如果能锁定,锁定时间不会变化。

网友(2021-01-25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没有见过这种设计,我想它还是有可能锁定(结合SDM的设计方式,也很有可能锁定不了) ...

像这样数字SDM时钟是参考源提供的,分频器读数据也是参考源提供的呢?这样也不行?(我仿真了了下数字给的SDM数据的时钟和输入的Fref频率一致时,可以锁定,不一致就不能锁定了,本身时接过去的,单独设计没连起来仿真)

网友(2021-03-08):
使用参考时钟可能会出现数据装载错误的现象

网友:
在已经锁定的情况下两种方法没什么区别,问题出现在锁定过程中可能导致DSM的建立保持时间不能满足导致时序出错。

网友(2022-03-18):
SDM英文全称是什么

网友(2023-02-10):
刚刚踩坑

网友(2024-11-13):
大佬们,关于dsm的参考时钟的占空比该如何选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