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把芯片端口(pin),pcb走线(bondwire)等效成电子元件组成的模型??

楼主(2015-11-05):
在做一个项目,需要片上片外连接,要把端口和bondwire等效成一个由电阻电容电感等组成的可以分析的模型,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资料呢??提前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:
手动估算寄生参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好! 请问寄生模型怎么确立呢,有这方面的资料推荐吗,第一次做这类型的项目。谢谢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