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测试信号问题,请大侠帮忙

楼主(2015-11-05):
最近在调试FPGA,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的问题,FPGA设计做些许改动时,发现底层模块内信号拉到测试管脚上时用示波器观察没有输出,烧回改动前的固件信号又出来了, 尝试过从顶层和底层模块的信号拉到测试管脚 发现顶层信号可以输出,底层模块的信号不行,个人目前感觉由于做了些许改动引起了布局布线的变化 导致测试信号输出异常,有没有大神遇到过,谢谢!  ps:已确定信号连接 逻辑方面没有问题

altera 3c的片子

网友:
检查是否被“优化”掉了,也即被综合掉了

网友:
可以做下仿真,看下时序图,有的信号线会被优化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