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buntu安装N次失败,求助

楼主(2015-11-05):
基本情况说明:
所用电脑系统win10,UEFI+gpt引导
u盘安装ubuntu-14.04.3-desktop-amd64,
网上各种安装方法试了个遍、均失败。

最近一次,安装过程、、
先在bios中将UEFI改成Leagcy,其间没有再出现“GRUB安装失败”的情况,顺利安装成功,然后又将leagcy 改回了UEFI。

grub安装失败

grub安装失败

这时,开机中没有ubuntu的引导器,我就按网上的常规方法,用easyBCD添加NeoSmart Linux引导器,两种方案都试过了,选择分区9是 / 跟目录挂载分区,我的分区10是  / boot挂载点。

syslinux

syslinux

GRUB leagcy

GRUB leagcy

开机的时候会出现NeoSmart Linux和win10的引导,但是,选择NeoSmart Linux后,不能进入ubuntu系统,会出现下面的错误。

开机引导失败

开机引导失败

请各位牛人支支招,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