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DRC验证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6):
求助啊!做DRC时 键入PDRACULA回车后出现“bash: PDRACULA: command not found
”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为什么会没有人知道呢?

网友:
那是你的软件没有安装这个软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有的啊,在tools/bin/PDRACULA

网友:
首先用which PDRACULA 试试环境变量是不是加好了~
如果加好了,which会报出路径~否则会找不到,如果找不到,不能执行就很正常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Application Data\Tencent\Users\18518587\QQ\WinTemp\RichOle\0{]8C6TR7KMP8U[26Z0%1PT.png
   [root@localhost ~]# which PDRACULA/home/eda/ic5141/tools/dracula/bin/PDRACULA
[root@localhost ~]#
有路径的,已经安装好的,但是运行DRC操作的时候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,请教大师如何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