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write_netlist时,保存出来的网表会带有ideal_net或者dont touch属性么?

楼主(2015-11-06):
例如我在DC的时候,对某些特殊的net设上了ideal_net或者dont_touch的属性让DC不去做优化,然后直接保存网表给后面的PR阶段使用,这时候没有去掉这些属性保存出来的网表会有这些属性么?

网友:
网表只是连接关系,怎么会有属性。这些属性都在sdc文件中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噢噢,这样子。那def file或者ddc有没有可能会保留这些属性。据我所知ddc应该是可以保存这些属性的吧

网友:
dont touch 好像不会自动加到sdc里去,如果pr还需要dont touch,要再手动加进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