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用verilog求sinx值

楼主(2015-11-06):
输入一个数x,输出为sinx的值。如果用泰勒公式sinx=x-x^3/3!+x^5/5!+o(x^5),该怎么实现呢?verilog怎么做除法呢?求大神帮忙!

网友:
或者分段多项式拟合算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~

网友:
查找表也可以,最简单机械的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