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 仿真报错

楼主(2015-11-06):
在用ADS进行仿真的时候,每次点击那个simulation的时候,都会提示以下的仿真错误

Hpeesofsim

Abnormal Simulator Terminiation

The simulator has unexpectedly terminated

网友(2017-03-07):
服务器新装了ADS2015遇到同样的问题,还有就是从designguide拖出来模板会报错,the date file AT310113C.s2p is not in the designguide
求解

网友(2017-05-23)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的办法

网友(2024-11-16):
有解决方案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