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18rf中rfnmos2v属性中的nr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5-11-06):
RT,请大神帮帮忙

网友:
该关注的应该是其它key point吧,不要纠结这些细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主要是正在做的东西中要设置这个nr,所以想了解一下,还是谢谢了

网友:
我试了一下,那个是finger的意思,至于什么是finger,参考PDK里面的一个PPT格式的说明文档,简单说就是把mos管子像人的手指一样折叠。设置每一个finger的W/L,总的W为各个finger之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