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怎么在rtl代码生成dft signal 就是testmode 和scan_en信号

楼主(2015-11-06):
我在rtl代码端口说明input test_mode ,scan_en端口,应该不用加其他逻辑吧,之后set_dft_signal 因为设计里还有分频时钟,所以autofix
可是compile之后是这个样子,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当然要加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分频时钟和源时钟mux?rtl加入这个逻辑后,那就不需要autofix了吧